这个电路输入输出为什么是同相的?

楼主(2010-03-31):
如题。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相当于共射放大电路吗?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看看那个是什么管子先。

楼主:
结型场效应管。我发现接在源极上仍然是同相的。
能讲讲为什么吗?
铃木雅臣的书上的波形不这样,为什么?

楼主:
下面是书上的图。

楼主:
书上的有错吗?各位大侠,HWM指教啊!

楼主:
没有高手了吗?

楼主:
换了个2N3370就反相了,真奇怪。

网友A:
N-JFET正常工作GS必须稳定地反偏,按此电路2SK192A不能满足(关断要达到-5V),而2SK184则没有问题,其关断Vgs为-1V左右。

网友B:
书上用的是N的, 你用的是P的, 当然书上是反向的, 你的电路是同向的. 正常, 也正确.

网友A:
书上用的是N的, 你用的是P的, 当然书上是反向的, 你的电路是同向的. 正常, 也正确.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里看到P型啦?

网友C:
两个都是N沟道的,工作在放大区必须要求VD-VG>Vth,即源漏极反偏压并大于夹断电压。

网友B:
是N的.呵...我错了. 我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