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据的掉电保护

楼主(2010-03-31):
最近用430做了一个模块,其中有一个长整型的关键数据,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大概90秒左右更新一次(+1操作),我希望,这个数一直保持最后更新的状态,系统掉电,然后再上电运行,我希望这个数值是上次掉电前最后一次更新的数据,而不是程序初始化的值。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1、听说可以采用擦写flash的方式,看了相关资料,感觉这个擦写比较麻烦,而且,我不是很清楚430的flash存储器是怎么划分的。了解的大虾方便给讲解下,或者留下点资料么?况且,我要做的只是保护这一个长整型,不是更新程序以及其他,擦写flash的方式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而如何去找这个变量的地址?(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指针就解决了)

2、另外似乎还有一种是用no_init,对某个变量进行保护,不过似乎还要一个什么xcl文件?这个从哪里弄阿?知道的大大能详细讲一下这个操作及其原理么?

3、最后,希望比较一下这两种方式,以及这两种方式的典型应用。谢谢

PS:不知道我表述的条理够不够清晰……问题太多了,请大家耐心

网友A:
不清楚430的flash存储器是怎么划分的还不去查查啊

网友B(2010-09-08):
UG里有讲的flash存储器如何划分的呀,好好看看吧

网友C:
第二种方法没听说过,楼主给讲讲吧

网友D:
擦写不麻烦吧

网友E:
我想问下,如果数据在写入flash的过程中,还没写完就掉电了,怎么办?怎样避免这种情况下数据丢失

网友F(2011-01-02):
楼上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G:
6楼的问题问的好,还请高人解答

网友H:
你加储能元件的啊

网友I:
保存到非易失性的存储器中,比如说flash中,差不多单片机都会有这么一个区域。

网友J:
这个好做,我就那么做的,我开辟了12K做这个事情。因为不管是flash还是EEPROM都是有寿命的,所以要采用滚动存储,有疑问可以大家探讨,我的QQ是:756343289,请注明来意

网友K: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大多数单片机都会有这么一个掉电不丢失的存储空间。

网友L:
flash 寿命有限,就这种用法   没多长时间就玩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