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请教在上位机机与PLC通信的时候需要设定波特率的大小。我想问一下波特率的大小该如何选择,对通信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只要通信的机子选择一样的波特率就行!

网友A:
差不多吧,满足需要就行。

楼主:
我知道能满足,但参数的选择会对数据造成影响吗?低波特率时数据传输时是不是会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高速受影响的可能比较大,因为时序更严格了
低速只是会影响数据的吞吐速度
根据需求
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速率越低越稳定
这是一般情况,不排除特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