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高手分析这张电路图

楼主(2010-03-31):
(无正文)

楼主:
希望大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二极管电路是整流用的. (叫法可能不太确切, 总之二极管电路不管哪路输入电压是正还是负, 输出端的电压总是固定的).
三极管电路是限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瞎说!

网友A:
(叫法可能不太确切, 总之二极管电路不管哪路输入电压是正还是负, 输出端的电压总是固定的).
表达的可能有问题. 那个二极管桥电路,输入端无论你怎么接, 输出的那两端的正负极都是一样的. 最常用的桥电路.
三极管电路主要是为了限流, 防止电流过大. 损坏LED. 至于限流多大, 我看了一下,别人回复的, 我没算, 估计应该就是那个范围, 因为要是超过那个电流的过多的话, LED会烧毁.
我瞎说对我有啥好处呀!!!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恒流电路。

网友C:
来学习一下下

网友D:
6楼是标准答案!本来就是一个恒流电路,如果直接接LED会很容易烧LED的,主要是防止输入电压波动导致LED烧毁。还有LED(内阻)不是绝对一致的,所以呢,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E:
LZ真2,人家给你解决问题呢
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一点都没有请教的样子
希望大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这口气跟教授分配研究生干活似的。。。。。。。
还有对人家的回复给出这种评价
3# 草履虫
你是瞎说!
引用 楼主:

唉……咋什么人都有呢
冲这几句都没有点那个链接的兴趣了,我还怕是广告呢!

网友A:
这是一个恒流源电路不假,但此电路起的作用,仅是为了限流。根本不恒流,所有这样的话, 并非恒流电路。
其实计算一下就很清楚了。
一般的LED,比较亮的时候大概30mA, 此时的压降大概要2.5V~3.0V左右(这个值只是近似估计一下)。
1. 假设30mA的电流, 情况下为2.5V, 那么78个LED压降为195V, 貌似电路结果向恒流源方向靠近了。
2. 30mA*270R *4 = 32.4V。32.4 + 195V = 227.4V. 真的是恒流呀。
3. 剩下的我就真的不明白了, 我竟然得出结论:220V(AC)==220V(DC)。
4. 证明结束。

网友F:
分析得挺好,不过没有加电容进去滤波。这LED不会出现闪吗??
电子工程师上网主页:www.dianzi5.net

网友G:
回复楼上,我觉得不会,led靠电流控制亮暗,而这个电路正是起到控制电流变化的作用。 当输出发光led电流增大时,Q2的e极电流增加,注意流过R2电流不变。那么根据ic约等于ie,Q2的ie电流增加,不考虑Q1基极电流,流过R1的电流增加,R1压降增加(R1电阻值很大,可能就是因为放大电流作用)。那么Q2的集电极电压降低,Q2集电结饱和,输出电流降低~ 当然也可能Q1的e极电压降低,最后输出电压降低。这两个过程大概是同时发生的。个人意见,还请高人指正~

网友A:
回复 网友G:
还是个新手吧。
分析的挺好。
但是闪不闪和你的分析基本不太沾边。
LED点亮1mS后,只要保证在下一个20ms(50Hz)内再次点亮,基本就可以做到不闪了。看一下网上的关于扫描的LED显示的资料就知道。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谢谢 草。。虫。。说得不错。。确实是这样。我忘了,讲fpga扫描程序的时候讲过,人眼的视觉影响暂留时间关系

网友H:
我怎么看不到电路在哪呢

网友I:
看的伤神不能少点限流管子啊

网友J:
波动很小的恒流源。利用三极管PN结钳制电位恒流!

网友:
6# 宋业科

网友K:
呵呵,收益颇深啊

网友L: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途?

用来做什么?

网友D:
i=u/r=0.7/22=32mA

网友M:
Q2是Q1的反馈回路.

反馈多少就有22ohm和Q2的Vbe来定

网友N:
看到房主这种口气就烦。:Q

网友O: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搞这么多LED串在一起?

网友B(2010-06-08):
LED灯,恒流驱动的。

网友P:
是恒流电路

楼主(2010-10-20):
回复 网友A:
首先说声抱歉,当时心思都在分析板子上,所以没注意与其,在此说句,对不起!还有看到你们讨论这么激烈,我没及时跟上,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其实之前不怎么看好这个论坛的,但是看到这么多新手都在交流就有点感动了!谢谢,大家!
其实电路我早已研究完了,这是个恒流电路,2个三极管(开关管)主要是起馈作用,就是当Q1电流过大Q2就会截止,关于二极管就是整流作用,很明显!关于电阻,R1是为Q1工作提供电流的,R2是限流电阻,控制输入LED的电流,初算下应该在35MA内,公式很简单,只要输入电压-LED总压降/电阻就行了!最后那个27欧姆也是保护电阻!
最后还是说句谢谢你们大回答!

网友Q:
应该是限流的吧,。,

网友R:
弱弱的问下高手,LED的电流都是由0.7/22=35mA决定的吗,ie2提供的电流很小,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