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阻问题

楼主(2010-03-31):
从我接触电子这段时间一直有个问题困惑我,就是电阻有0402 0603 0805都是电阻封装同样的阻值不知道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功率不同。

楼主:
比如说有同样的两个10K的电阻一个是0805,另外是0603的他们的功率不同吗?不可以互相调用吗?

网友B:
封装大的功率大,可以流过更高的电流,

网友A:
就象汽车过桥,车不能超载,超了桥要断。
3# 从〇开始

网友C:
大的功率大,小的自然功率小喽。。。标识一般都是1/8W 1/4W

网友D:
只有功率的大小 用的时候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电压电流 功率

网友E:
大马拉小车可以,小马拉大车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