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求助,关于ccs和vc

楼主(2010-03-31):
最近接到作业,要把vector函数移植到ccs上。以前没有接触过ccs,请问ccs中的c与vc有什么区别?ccs支持c++吗?

网友A:
“vector函数”指的是什么?是中断向量表吗?
CCS支持C++,但需要设置一下,没有在CCS中使用过C++。

楼主:
是stl中的容器vector。我用c实现了对vector的模拟,现在想移植到ccs上,需要做什么工作?

网友B:
熟悉ccs但是没用过vc~~~~

网友C: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