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推荐个ESD二极管

楼主(2010-03-31):
用在手机的耳机、麦克风电路上,封装小点的,谢谢。

网友A:
0603的?还是0402的?

网友B:
我一般用p6ke系列的

楼主:
0603,0402都可以,表贴的就行,静电至少15KV的吧,能不能给我个详细的零件型号阿,谢谢。楼上说的那个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阿?!

网友C:
pesd系列,找周立功

网友A:
PESD5V0S1BA

楼主:
感谢大家,用的NXP的,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