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二极管求教!

楼主(2010-03-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到市场看看有很多的。

网友B:
到那个市场看看啊

网友C:
有市场上有那种大螺丝型的

网友C:
呵呵 1N4007可以了,1A的确<100A

网友D(2010-07-14):
上百度呀

网友E:
我没有大电流的经验。感觉要是电流大,焊接在电路板上那部分引脚(贴在电路板上的部分,直插的掰掰引脚)应该长些更保险,当然在不影响散热器安装的情况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100A,那得用螺丝拧,没见过焊上去的

网友G:
上网搜一下.

网友C:
人家说的,小于100A
没学过数学啊

网友H:
呵呵 1N4007可以了,1A的确
引用 网友C:

反向耐压600V以上。。。
4007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