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31):
不同任务切换,全局变量不是释放,而是压栈到任务堆栈,再次运行进行出栈操作。
栈保存现场。

除了变量,每个任务的堆栈还保存那些信息?

网友A:
任务切换的时候是把工作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PC等压入堆栈,局部变量不用在任务切换的时候压栈,因为局部变量就是在任务栈中的。

网友B:
局部变量是保存在工作寄存器中的吧,压工作寄存器其实就是保存局部变量吧

网友A:
楼上:如果用到的局部变量很少,的确有可能在寄存器中,但如果局部变量比较多,或者定义一个比较大的数组,寄存器不够用了,就会分配在栈里面了。寄存器中的内容不只是局部变量,还有运算的中间结果,以及调用函数时传递的参数等,所以压寄存器不能说是保存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