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0-03-31):
请教下大家一个问题我的电路图上有一个5VLDO,还有一个3.3V的MCU.怎么用IO口来实现下面的故障报警:
故障报警。故障时输出5V高电平/20mA,

网友A:
简单哇,方法很多,最省事的话用个三极管
实在不行用个门电路也成啊~~~~~~~

楼主:
最好能用简单的三极管控制,如不能请教下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问题是三极管有压降输出就没有5V了。请明示

网友B:
饱和压降是较小的,5V也是有个范围的。

网友C:
用开关电路,饱和压降一般为0.2V,实际输出为4.8V,与你要求的"输出5V高电平/20mA"应该是OK的

网友A:
问题是你说的20mA的电流,导通电阻就那么大,压降多少。。。
LZ可以算下

网友D:
可以控制MOS管。。。MOS的压降基本是很小的

网友E:
在你输出时,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E:
没问你是什么单片机
最好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F:
明确点吗
谢谢
我还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