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是原因吗?

楼主(2010-03-31):
pc, pic, AD, ic, pi
我在搞Pic16f877a时为什么只要对低8位PCL进行算术运算就会出现程序跑飞呢?
例如假设当前PC为0X1E3,且w为1,则进行addwf  PLC,F
本应PC=1E4,程序自然也会跳到地址0X1E4,可它却跳到了0X0E4这个地址
这就昏了,它好象自动把PC的高位清零了!
有谁能说说原因吗?

楼主:
好象如果地址不大于8位,它就没事!!!!!!!!
为什么::::::::????????:::::;;

楼主:
没人懂吗?

网友A:
你看看PC高8位是不是=1?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那再请楼上说下,怎样查看得到该单片机型号的PC第九以上的值!

网友B:
你设置PCLATH了么?看下PC是如何形成的。

网友C:
请在addwf  PLC,F
语句之前给PCLATH赋值,这样才能保证程序不会乱跑,具体请参考有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