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0f4012芯片串口误区

楼主(2010-03-31):
#include "p30f4012.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nop "nop"
void UartInit();
int a[32];
main()
{
    UartInit();
    while(1)
    {
      nop;
    }
}
void UartInit()
{
U1MODEbits.UARTEN=0;
U1BRG=((1843200/16)/57600)-1;
U1MODEbits.USIDL =0;
U1MODEbits.PDSEL =0;
U1MODEbits.STSEL =0;
U1MODEbits.ALTIO = 1;
U1STAbits.UTXISEL =1;
    U1STAbits.URXISEL =3;
    IEC0bits.U1RXIE =1;
    IEC0bits.U1TXIE =1;
IFS0bits.U1RXIF =0;
    IFS0bits.U1TXIF =0;
U1MODEbits.UARTEN =1;
U1STAbits.UTXEN =1;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1T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TXIF =0;
int *pint;
pint=&a[0];
while(!U1STAbits.UTXBF)
{

  U1TXREG=*pint++;
}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1R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RXIF =0;
    int *pint;
    pint=&a[0];
while(U1STAbits.URXDA)
{
  *pint++=U1RXREG;

}
}
为什么这个程序运行时,接受中段进不去呢?

楼主:
高手在哪啊?帮忙解决下啦。:'(

网友A:
自己去下载代码例程,自己捣鼓。MCHP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B:
用辅助工具帮助调试一下,也许你进入中断了,只是陷在里面一直出不来。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楼主:
我源码看了。他不是直接进中段的。是用中段查询的。我用查询程序也正常的,但用2个中段一起就有错误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