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0V的音频输入电路上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0-03-31):
一个设备上需要处理0~60V的模拟输入音频信号,采样量化后压缩,传送出去。
这个信号的带宽是100Hz~3.4kHz,人通话的范围。

由于设备上都是3.3V,5.0V的数字电路系统,这个高的输入电压,肯定要变为普通的Codec可以处理的电压范围,比如说0~5V,然后量化。

在网上找了一下,有一种音频变压器,既可以把电压降下来,也可以起很好的隔离作用,但是个头太大,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多谢~

网友A:
如果不需要隔离,电阻分压即可。
如果需要隔离,音频变压器确实个头比较大。要体积小,可以电阻分压后加隔离放大器,若线性要求不是非常高可以考虑用线性光耦隔离。

楼主:
多谢~

先分压 再隔离是个办法,线性光耦的方法我再和客户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