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64程控滤波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我的max264滤波器设置如下:采用模式3,外部时钟2M,分频后1M,中心频率10kHz
品质因数:0.5871;在调试时输入的信号却从10Hz到100KHz均可通过,但是输出的波形已经失真,输入波形为正弦波,输出时,在频率比较低时输出的是被削去一点波峰的正弦波,频率比较高时,输出的波形渐变成了三角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高手
   另外,由于第一次做,想问清楚一个概念,滤波的效果是不是说在某个频段外的波形均不可通过?

网友A:
频率比较高时,输出的波形渐变成了三角波?

楼主:
对啊,所以不知道是哪里出的原因,忘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B:
是的,好的滤波器肯定只能通过需要的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