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汇编程序如何用C表达

楼主(2010-03-31):
有几个1字节数据,例如:acvol,acele,dcvol,dcele,freq
将这几个数据使用串行口发送:
汇编程序:
acvol equ 80h
acele equ 81h
dcvol equ 82h
dcele equ 83h
freq  equ 84h

当接收到对方发送过来的数据后设置 r0=80h,中断发送
tc_ser:
clr      ti
jb      flag0,tc_ser_0
mov   sbuf,@r0
inc     r0
cjne   r0,#85h,tc_ser_0
setb   flag0
tc_ser_0:
reti

如果使用C怎样写,请各位帮下忙.:$ ,见笑啦
(主要的是连续的变量空间如何定义,还有指针,个人感觉C的指针不太好懂)

网友A:
一个数组就是  连续的变量空间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我的C语言水平比较菜

网友B:
和楼主的想法有出入。

serial.c
#define BUFF_SIZE  10

unsigned char index;
unsigned char TransBuff[BUFF_SIZE];

void serial_int (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pBuff;
    unsigned char rcv;

    if (RI == 1)
    {
        RI = 0;

        rcv = SBUF;

        if (rcv == 'R')/*当接收到指定字符时,准备数据并发送*/
        {
            pBuff = TransBuff;

            *pBuff++ = acvol;
            *pBuff++ = acele;
            *pBuff++ = dcvol;
            *pBuff++ = dcele;
            *pBuff++ = freq;

            SBUF = TransBuff[0];
            index = 1;
        }
    }
    else if (TI == 1)
    {
        TI = 0;

        if (index < 5)
        {
            SBUF = TransBuff[index];
            index++;
        }
    }
}

网友C:
uchar i=0,data5[5]={};
void send_data(*data5)
{
   ti=0;
while(i<5)
  if(flag)
{ SBUF=*data5;
}
data++;i++;
}
试试这样写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4楼的程序是一次中断后把数据连续发送出去啦,我要的结果是:中断发送一个数,然后退出中断,发送完毕再次进入中断发送低二个数,直到发送完所以数据
5楼是我想要的,但是各变量没有说明啊

楼主:
:L,打错几个字

楼主:
分不够,这能给一个人的,
抱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