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干扰分析

楼主(2010-03-31):
示波器耦合方式接地时,无任何干扰

交流耦合,探头(用鳄鱼夹线代替的)啥也不接。则出现贼大工频干扰。问题是工频每个周期内,有一个高频的小包络叠加。实在搞不清是怎么产生的?如何去除(工频加个低通就能去了,但是那个包络还是去不掉)

放大那个包络,如下图

再放大,原来有个几兆的波形和包络叠加

再继续放大包络

各位,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提一些解决方法吗?小弟要放大,微弱小信号,在这种环境下应该怎么避免干扰?

网友A:
示波器探头是个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你不能用那么个夹子来糊弄示波器。
你要实在经济上有困难,就把那个夹子扭成麻花状,且屏蔽起来,再且套上共模抑制磁环or隔离示波器供电。

网友B:
随便连两根线测信号,呵呵不干扰才怪呢,示波器探头上是有补偿电路的!

网友C:
我曾经用一条焊锡丝来充当探头:lol,得到的波形和楼主这个差不多。

网友D:
应当用示波器探头,如果还有干扰可以试一下将示波器正端(一个钩子)的塑料套头取下用示波器配用的接地弹簧套在探针外圈金属环上面,这时弹簧伸出端就是负极(不用夹子)可以减小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