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特征阻抗 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3-31):
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滤波器的特征阻抗”,通常没这种说法。但对于某些带通滤波器(如LC),在其谐振频率下L或C的阻抗称之为谐振电路的特征阻抗。有一个参数Q和特征阻抗有点关系,那就是:

        Q = |Z| / R

其中,Z为特征阻抗,R为等效耗散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