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继电器控制干扰的问题,答对帮你充100元手机话费!

楼主(2010-03-31):
用继电器控制电锁或220V电灯做测试,使用示波器发现在继电器动作的瞬间,在内部5V电源和地线之上都会有几十伏的干扰,在继电器的控制端反接1N4007,但是似乎没什么作用;

虽然电锁可以通过在外部电锁端反向加二极管进行处理,但是有的时候条件不允许这样做,所以这个解决办法就算了。(内部RC电路可以解决)

另外就是还要可控交流220V电灯,这个是我未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请在上面的图示的基础上用最低成本设计解决,
请指教,谢谢!

有偿服务,诚信保证!答对真有奖!

网友A:
学习中,现在话费是赚不到哟:)

网友B:
猜想一下哈:继电器有没有消弧啊?

网友C:
继电器线圈可是比电锁的线圈小不只一个级别啊……不续流怎么行呢
还是加保护吧,技术毕竟不是艺术,不是可以天马行空发挥的。

网友D:
估计你的示波器表笔受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触点间加个RC吸收允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干扰是肯定有的,因为板子上的一些芯片会因为此冲击而“死机”。

网友E:
把电锁的电源与控制器的电源分开,电源要接地屏蔽隔离干扰。

网友F:
继电器触点间加RC

网友G:
电锁用继电器不好。我做过的楼宇对讲用三极管。继电器时间一久有人踹一下门继电器会误接通门开了。电锁一般开启瞬间电流很大的

网友H:
确实,加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啊!或者加阻容吸收,另外可以考虑在5V的电源上面加一个0.1UF的胆电容,应该也可以的!注意一定要是胆电容
希望能得到花费啊!哈哈哈哈

网友I:
换FR107试试。还可以用一个小的隔离DCDC给继电器单独供电。

网友J:
在触点两端并电容

网友C:
初中物理就告诉我们,线圈是电感负载,电流不能突变,施加一个电压源的时候,电流是线性上升的……所以电锁并没有动作瞬间电流很大这种说法(除非这个“瞬间”是以几十ms为单位)

网友C:
一般控制电锁的继电器输出触点都是低压型的,输出DC30V的居多(电锁供电12V)……这种情况下在电锁线圈上加续流二极管是最好的做法,加电容吸收的话,谁有兴趣算一下电容需要多大就知道是否可行了……

网友K:
这种情况是因为单片机电源不抗干扰的问题,单片机电源加TVS,差模线圈,或单片机单独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L: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来回答:
1,从5伏到地线之间就没有吸收电阻,瞬间接通不干扰才怪,楼主是不是考虑在电锁和9013集电极之间加个RC吸收电路,这样也保护了9013,还能减少对外电路的干扰?
2,继电器接通瞬间,电弧怎么办,T叔都说了?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某种程度我已经解决了,就是类似TYW所说的触点两端加电容,只是不能加并在触点上,而是单边接触点另一端到地,但是这样就有个使用接线上的限制,其实想想电容的特性就知道要怎么接了。不过这样就又回到现场条件限制问题了,因为很多施工人员根本不管3721的想怎么接就怎么接,所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了深入了解学习,想集思广益一下,呵呵,欢迎讨论!

另对上面的朋友做一下集中回复:
1.电源端加TVS,没用。
2.电锁单独供电,这个情况更恐怖,也是我不能理解的,这样接的话连上面加了电容的解决方案都会失效!!!
3.使用三极管直接控制,因为可能直接控制交流220V,否定。
4.RC吸收电路电路应该是加在触点上而不是电锁和9013集电极之间吧?
5.从5伏到地线之间就没有吸收电阻,这个正准备测试,希望"别叫我菜鸟"同志能中奖!

网友M:
对继电器用的电源进行RC滤波,R值取小点,C取大点。另外二极管换成1N5819试试,并且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加入RC滤波,可以参考一下PLC上的经典做法

网友N:
真的假的?

网友:
换FR107试试。还可以用一个小的隔离DCDC给继电器单独供电。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使用那个IN4007反向吸收,速度慢了,使用4007没有效果的

11楼介绍的FR107响应速度比4007快,但是FR107的响应速度只有300ns
总体来说还是慢,

应该使用6纳秒的IN4148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问可以提供PLC的电路图给我吗?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某种程度我已经解决了,就是类似TYW所说的触点两端加电容,只是不能加并在触点上,而是单边接触点另一端到地,但是这样就有个使用接线上的限制,其实想想电容的特性就知道要怎么接了。不过这样就又回到 ...
引用 楼主:

1.刚才继续做测试,发现TYW所说的和我所说的RC吸收电路在电锁上是可以的,但是在交流220V电灯控制上不行。

C已经使用到400v334的了,体积很大产品是不能用了,只是为了测试,而且还是不能完全虑干净,郁闷啊。R是470

ps。从5伏到地线之间就没有吸收电阻,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O:

4148正在测试...

网友P:
1,线路板上直接焊一对绞合在一起的电源线(vdd gnd)过去给被干扰的芯片供电.

2,拆掉复位电容

3.拆掉晶振的两个负载电容

网友G:
电控锁 开锁脉冲 是MS级  一般开通电流就是3A 也不小了

网友Q:
给你一个解决办法。试试。

网友R:
有N多变法,但N多变法都不如把你的PCB板弄好,呵呵,身强体壮则百病不侵。

网友S:
给你一个解决办法。试试。20667
引用 网友Q:

高人,图也画的潇洒:lol

网友T:
首先要确定干扰源,这个现像个人觉得与控制没有什么联系, 关键是继电器的触点在动作时,产生的干扰.
一般是在继电器触点上并RC回路(C0.1uF(x2电容), C=100ohm,常开常闭触点之间都要加)

网友U:
同意30楼说的,我做的产品有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上面还有风扇,继电器同在一块PCB上,地线没有设计好的话,全多会相互干扰,呵呵,你先把PCB做好吧!

网友J:
触点上所并的电容是需要试验确定的,尤其是220v高压触点,办法是逐步加大容量到肉眼看不出火花为止.
把火花干扰消灭在源处,这是积极有效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这个方法我已经测试过,控制电锁是可以的,但是控制交流电就没那么好的效果了。
甚至是接二级(大)继电器再去控制,还是会存在大概20~30V的瞬间干扰。

网友E:
“电锁单独供电,这个情况更恐怖,也是我不能理解的,这样接的话连上面加了电容的解决方案都会失效!!!”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两个电源通过交流供电耦合了干扰(也就是电锁干扰通过电锁电源进入交流供电,通过交流供电进入控制器电源再进入控制器),因此如何阻挡电锁干扰进入交流供电同时阻挡干扰由交流供电进入控制器电源成为问题关键。EMC就是研究这类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PCB的讲究的确很多,不过说白了也就是那么几点需要注意的,毕竟不是高速电子设计,很多朋友说PCB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太笼统而且不是关键
首先电源我可以保证没太大问题,LM2576的外围电路基本上也算是大家用的够烂了,自恢复保险、TVS一个都不少,电容1000UF也够大,电感330UH
电源注意最小环路,注意并行,注意过孔。
模拟数字分开,带光隔的还要注意不供地的双电源或者DCDC供电。
晶振尽量靠近MCU,旁路电容不能省。
现在布板已经开始实测温度,尽量分布热元件散热。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其实这个产品已经上市很久,要是说工作肯定没问题,很多都是现场运行几年的了,因为即便是干扰造成某些元件或模块死机,MCU强制复位就可以了,即便是MCU死机,看门狗复位搞定,况且这个问题可能是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才会出现一次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希望可以从技术上彻底解决,并且我希望的是可控交、直流两用,如果仅仅是电锁我也很早就搞定了,现在主要是控制220V交流电的问题。因为即便是接二级继电器,这个干扰依然存在,这个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V:
测试系统也会有误差,纸上谈兵不会解决问题。
为什么不把PCB图贴出来?
这个问题,不是我吹牛,有实物有现场,肯定能解决。

网友:
电源和地上有干扰?看你的示波器怎么接的。

一般对于继电器之类的电磁干扰,用电容就很容易吸收掉,如果你的电源加了合适的电容(47uF以上+103),还能在电源线上看到干扰(请就近电容测量,接地点请选择电容负极),那么就不是电磁干扰了,而是设计不合理或者布线不良从电源线上传导过来的强干扰信号。

线路上有教强的电流时,特别是继电器控制的动作装置,如果公用一个电源,会从电源端吸收较大的电流,瞬时拉低电源,甚至瞬时中断,像单片机这样的设备是绝对不允许的,一般通过电容滤波可保证波形连续,加个LDO即可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如果带负载能力真的太差,差到电压跌落到小于单片机工作电压,那得考虑你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PCB上实际波形是连续的,只是示波器表笔不抗干扰,强电磁干扰通过表笔进来,就看到了楼主所贴的波形。

综合上面所述:楼主只要保证电源端加了退偶电容,电压没有降到单片机工作电压以下即可

网友:
看了楼主37楼的贴,想必不是设计和布线的问题了,还剩下一种可能:示波器表笔引入干扰!

网友W:
这个干扰是无意中发现的吧。9013是干什么用的,用它来驱动继电器合适吗?给驱动管加速试一下。

网友X:
遇到类似问题,看看能从你这里找点点思路不。
继电器直流就弄个续流二极管,交流就弄个rc,肯定有效果的。

网友Y:
这个干扰会产生问题吗?时基放大一点测试如果是20ns左右的冲击应该问题不大。大功率电子设备开关瞬间有点干扰也很正常,如果不是太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Z:
呵呵 我也缺话费 凑个热闹

1 肖特基续流二极管
2 触电RC吸收
3 电源滤波 而且是隔离电源
4 屏蔽主要的电路
5 把继电器换成柔性的继电器 让其在过零点导通或截止

网友AA:
小建议:

1、如测试220V负载,最好采用体积大一点的12V继电器驱动220V,通常小个头5V继电器的隔离电压比较小,对于国产继电器,不要相信datasheet。触点侧的绝对高压(对于5V来说)会耦合到5V侧。此时最好在驱动三极管的基极和地之间加个104的电容,对于NPN驱动,还可以在基极驱动电阻后串联小电感和4148二极管。
2、如负载12V/24V电锁,尤其是大电流的电控锁,一定要注意单片机的地和电锁地隔离,并对电锁加必要的防浪涌措施。另外,5V电源稳压及滤波要注意,多加几个电解,最好总量在2000uF以上。电锁的冲击是很大的,干扰也是刚刚的

相信应该能解决LZ的问题,呵呵

网友AB:
我来给你一点意见吧!在“VDD”到“继电器和1N4007阴极并联点”支路上串一1N4007(阳极连“VDD”),去调试吧。

网友:
使用双电源隔离 在加滤波就好了

网友H:
看多少英雄为100折腰了,哈哈哈哈哈!
楼主这个100看你给谁了,这里这么多给你解决办法:lol

网友AC:
我一直这样没有发现问题啊,继电器触点接通电压AC220V,10A。都没有你说的问题啊,接通继电器,单片机会复位吗?
是不是继电器VCC端离电源比较远?

网友AC:
可以在继电器电源端加一个电容和一个SMBJ-5.0CA,更改9013为S8050.如果单片机还复位,是否你们采用的单片机为CC8051?

网友AB:
楼主怎么没声音了?

网友AD:
我从几个方在去发,:
1:你的5V是怎么产生,我见义用独立电源,前面加扼流圈。
2:控制部份见义采用隔离。
3:5V之前加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电感,和一个大电容易,最好在470UF以上。
4:在5V和地之前加TVS管。
以上几点,相信有用,后面两点最重要。

网友AE:
46楼说的有点意思

网友AB:
楼主,现在状况怎么样了?你的问题主要是单片机抗干扰问题!我可以给你进一步的意见。

网友AF:
继电器触点两端加RC吸收网络,你的负载只要加10欧100NF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G:
4007换4148吧,好像还没谁用4007来做续流

网友I:
楼主你使用那个IN4007反向吸收,速度慢了,使用4007没有效果的

11楼介绍的FR107响应速度比4007快,但是FR107的响应速度只有300ns
总体来说还是慢,

应该使用6纳秒的IN4148才对 ...
引用 网友O:

其实我在23楼的建议也不怎么好,IN4148也不好

应该是把4007改变为IN5817就是最好,

网友AH:
还是考虑消弧吧,我们曾经遇到类似问题,电弧引起一个测试设备工作不正常。

楼主:
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上面也讲了,这个问题不是严重到单片机频繁复位或者硬件烧坏的地步,而是测试时发现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会有芯片必须复位才能恢复工作,后来测试发现是继电器动作时发生故障,进一步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内部电源在继电器动作时有干扰,峰峰值电压高达几十伏,后来增加了RC,解决了直流电锁的问题,但是后来要求控制一两百瓦的220V交流用电器,又发现有干扰!
现在想在内部实现交直流两用控制的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上面说的DCDC、光隔等等都不符合现状,看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因为干扰源是确定了,所以觉得应该可以解决的,但是测试了很久,都不是很有效果,现在主要是想控制交流了。

网友AI:
提个想法,软件上驱动继电器后进休眠状态,相当于时钟冻住,过了那段干扰期再开始干活。当然,前提是你的应用允许休息这么一段时间。

网友AJ:
非常同意44楼的观点
把继电器换成柔性的继电器 让其在过零点导通或截止
这点,我做过,很有效的。先用示波器测出继电器吸合和释放时的触点延时,再想办法让它在市电的过零点时导通或截止

网友AK:
VDD5出来加个10UF的电容后,再加个4.7mh的电感到继电器,这样来应该可以啊。

网友AL:
1、固态继电器怎么样?
2、如果固态继电器条件不允许可以考虑在最靠近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电容,104试试。这个干扰应该是继电器线圈从交流电那里感应出来然后串到电源线上的。
3、在电源到控制电路的电源线上加低通(前面有朋友提到,在控制电路的电源线上加RC,这是可行的)。面继电器的电源从低通前供给。
4、续流二极管的作用主要是保护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用的。

网友AM:
类似问题我真遇到过,当时把控制端和被控端的电源都做光隔离,一样被继电器打的CPU复位,5v电源上明显可见毛刺干扰。大一些的继电器和微型继电器很不一样,电感量的增加使得瞬间感应的电压很难除掉,我一度怀疑是空间传递的结果,如果线路板上有走的长线,那么强烈的电磁脉冲是否会在长线上感应出电压?这和几位说的灭弧之说差不多吧,可惜当时没深入解决下去。
建议楼主先用个铁罩把继电器屏蔽一下试试,似乎可笑,但也是个方向。

网友AN:
楼主,有没有试过在交流负载的电源线上串接一共模滤波电感?
其实就是把两根导线并起来一起在一个磁环上绕几圈就行了,强烈建议试验一下!

网友AO:
两路电源,成本降不下来额

网友AP:
学习阶段
凑凑热闹

网友AP:
楼主说的反接二极管好像不起什么作用
是不对的
它可以保护三极管

网友AQ:
学习,为下一个100做准备

网友AR: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神秘。。。。继电器的触点端和线圈之间不是完全隔离的,由于负载端是电锁,开关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电压太高的话会将线圈和触点击穿,将干扰传递至控制端,这儿我们可以做个近似的计算,从楼主提供的第二张图片来看,继电器的释放时间在50us左右,这段时间里有15个干扰峰,每个干扰峰的时间为4us,将每个尖峰等效成一个矩形方波,那么这些方波的上升沿将小于0.1us。一般的操作电流在100ma左右(220*0.1=20W,灯泡在这个功率上还算正常吧,为什么灯泡的干扰能消除而电锁的不能消除呢?因为电锁的电流顶多1mA,远远小于灯泡!),一般电锁回路电感可以达到1mH左右(最保守的估计),V=Ldi/dt=1000V!加上电源的220*1.414=380V,也就是1400V左右,而一般继电器的隔离电压是多少呢?举一个比较经典的继电器松乐SRS/SRSZ系列.其Breakdown volatage Between Contact and coil为500Vrms,也就是700Vpp,小于击穿电压,线圈击穿后的电压将直接加在VDD上,并在VDD和GND之间形成地环流。由于这个时间太短,加上继电器离稳压芯片太远,等效电感很大,所以稳压芯片基本上不起作用。
        最直接的方法是在离继电器最近的VDD和GND之间加一个小电容,或者加个6V的稳压管,稳压管的效果上要比RC的效果要好,理由如下:粗略计算了一下,每个脉冲的上升沿将小于500ns,对应的干扰频率为0.35/0.5=700Mhz。。。一般1000p到1uf之间的电容都具有10nH左右的ESL,在这个频率上的阻抗为50欧姆,而一般稳压管的等效电阻只有几欧姆。如果选择电容的话,选择510p--2000p,电阻不要超过10欧姆,否则就没有效果,干扰依然会向别处传递,我不知道你板子是怎么布局的,是单面板还是双面板,如果是双面板,直接在VDD上接一个1000pf的0805的MLCC,MLCC的GND端不要通过连线,直接通过过孔打到地平面。如果没有地平面,则将RC跨接在VDD和GND之间,越短越好。除此之外解决的方法还很多,再比如更换击穿电压更高的继电器就是最直接的办法,这样不一定会增加成本,也不要修改电路。还有就是在设计PCB的时候大面积铺铜或者使用完整的电源平面都能抑制掉这个干扰。
关于前面一些方法的看法:
1.19楼,C取大点---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知道,由于干扰频率高达700M,1000pf的电容就足以抑制,任何超过0.01uf的电容都会根本没有效果。二极管换成IN5819---首先,这个干扰的原因不是控制线圈自己引起的,自然也跟续流二极管无关啦,既然说到这儿,我就稍微再拓展一下,其实续流二极管用IN4007比IN5819要好。IN4007的结电容才4pf而IN5819的结电容为110pf。另外IN5819比IN4007还要贵且占空间,记住一个原则,几乎在所有需要反向保护的场合,IN4007是足够胜任且是最合适的。
2.9楼:9楼的提议被楼主给否决了,其实9楼提出的建议是非常好的,如果是直流场合,用场效应管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只交流,则可以考虑双向可控硅,再或者直接固态继电器,都是很好的选择。
3.7楼:干扰时通过继电器内部传播过来的,无论如何隔离和屏蔽都无济于事。
4.5楼:如果允许修改高压端的电路,在触点间加RC吸收电路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5.10楼,上面已经论证过了,超过0.01uF的电容都几乎没有效果了。
6.11楼,跟7楼的原因是一样的。
7.14楼,有两个问题。一,从图上就可以看出干扰自有50us,远小于几十ms了,足以称为瞬间。二,你说的没错,电路闭合的时候,电流是慢慢增长的,但是电压不是,在断开的瞬间,产生的反压更高。这儿的主要矛盾是电压而不是电流。
8.16楼,TVS在这儿完全没有用。没有完整的地平面,回路感抗太大,钳不住的。
9.17楼,你的第二条观点是对的,第一条观点就离题了。你第一条建议中的RC作用跟IN4007的作用是一样的,没有触及根本矛盾。
10.18楼,总结中的345条都有些问题,第3条不能完全否定,可以使用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时可以的;第四条,他的RC跟触点RC不是一回事;第五条,简简单单一个1000pf的电容就行了,千万别串联什么“吸收电阻”,有电阻还吸收个屁啊。

网友AR:
好吧。。。我以为就一页呢。。。原来后面还有这么多回复啊。。。。有空我再把大家的回复一一说说自己的见解吧,欢迎斧正!

网友AR:
仔细浏览了下大家的回帖,思路大开,也发现了很多高手啊。。。发现上面的推理还有有些武断,回去面壁去。。。

网友AS:
MCU的供电回路中,增加磁珠试试。电解电容+磁珠+电解电容=》MCU。感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AT:
电源和地之间加个电容就可以

楼主: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神秘。。。。继电器的触点端和线圈之间不是完全隔离的,由于负载端是电锁,开关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电压太高的话会将线圈和触点击穿,将干扰传递至控制端,这儿我们可以做个近似的计算,从楼 ...
引用 网友AR:

bbsidking的解释非常详细,感动ING...
最近因为其他工作安排,导致测试没有继续。

ps.其实现在主要是交流问题,很早就加了RC电路,但是实测发现似乎没有完全虑干净干扰,原因应该和您说的差不多。

我们是双面板,两面铺地算比较多了。在离继电器最近的VDD和GND之间加一个小电容测试过,好象没效果。更换继电器没有问题,只是还不知道哪家的继电器隔离比较好,还需要查查资料。

网友AU:
去掉二极管同时在线圈两端按正极性并接一个100~200μ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W:
用一个机械开关代替9013,再去测试。

网友AV:
我用51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1.2KW单相电机,与你的电路一样的,只是在触点上并联阻容吸收元件(一个电阻串一个电容),已生产十来年了,没听说有问题。

网友AV:
阻容吸收元件是成品,二端元件,布板时与继电器一起考虑紧靠触点(吸收元件与继电器一起焊在板子上)。对外接线只是引出两个压线端子,只管通与断,不管其它。这样就不限制工人接线了,不可能接错。

网友AW:
引用 网友AX:
高手的图啊,天书,哈哈

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Y:
如果用二级继电器仍然产生干扰,可以考虑是9013开关速度过快的问题,可以在基极和地上并联一个100uF的电解和一个泄放电阻,这样就解决了继电器中电流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的干扰。

网友AZ(2012-04-23):
回复 楼主:
请问下·你说的一端接触点,一端接地,这个地是指的交流的另一端吗?

网友AZ:
回复 网友AV:
请问下·你是并在常开,还是常闭两端?

网友AZ:
回复 网友AW:
请问下·这图表示的是并在哪两端·是常开,常闭,还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