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想知道LPC2103的批号含义

楼主(2010-03-31):
请问:
lpc2103f
      03 12
      zsd
      0949b

这个芯片批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lpc2103f
15 04
zpd081
9A

网友A:
Date Code的编码方式为YYWW,如
0949B - 2009年第49周生产,B版本
同上,
0819A - 2008年第19周生产,A版本
关于版本可以查看芯片勘误书。

网友B:
datasheet里没有?

楼主:
现在奇怪的问题:lpc2103f
      03 12
      zsd
      0949b
B 版本的无法ISP操作,但JTAG可以!而A版本的,ISP很好,JTAG也很好!电路一样,共用。

网友C:
数据手册中好像是没有写的。
这些可以直接看勘误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早就看烂了!

网友D:
那个里面都没有啊

网友E:
datasheet里面应该不会有这个吧

网友F:
这个还真不知道,帮顶了

网友G:
没专研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