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函数指针的定义有点晕??有人讲一下吗?

楼主(2010-03-31):
typedef void (*Function)(void);

        Function pCallBack;

我没有查到这种写**??

楼主(2010-06-28):
空函数指针

网友A:
举例吧。一个装置里有N+1个按键,键值分别=0,1,...,N,每个按键有各自的处理函数,分别是Key0_Proc(),Key1_Proc(),...,KeyN_Proc()。

void Key0_Proc()
{......}
void Key1_Proc()
{......}
... ...
void KeyN_Proc()
{......}
char Get_Key_Value()
{........}

typedef void (*Function)();
Function pCallBack;
void main()
{
    ......
   while(1)
   {
       switch( Get_Key_Value() )
       {
            case 0: pCallBack = Key0_Proc;   break;
            case 1: pCallBack = Key1_Proc;   break;
            ...........
            case N: pCallBack = KeyN_Proc;   break;
       }
       pCallBack();
    }
}

网友B:
typedef void (*Function)(void);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类型,没有返回值,没有参数传递

Function pCallBack; // 定义一个pCallBack函数指针,与Function 类型相同

...

网友C:
c语言书上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