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请问步进电机的额定频率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假如是额定频率是8000/s,
表示额定转速是每秒走8000个步距角么?和驱动器的细分数是不是没关?
  另外,请问步进电机额定输出功率的算法?我是这么算的:
           Pout=V*M
       Pout----步进电机额定输出功率
       V----步进电机的额定转速,单位换算成"转每秒"
       M---步进电机的额定保持转矩。单位换算成"牛米"
请问我上面的算法对不对?

网友A:
额定频率是8000/s表示最高使用频率不能超过8000/s,超过后会“失步”。
步进电机选用不是通过功率,而是通过保持转矩,所以算功率没有意义。

楼主:
一定要算输出功率的吧
因为我的步进电机后面要带减速器的,减速器的参数里面有正常工作时的输入功率
所以要算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
就不知道我的算法对不对? Pout=V*M

网友A:
有以下公式可以参考:
功率(w)=2π×扭矩(Nm)×转速(rpm)/60
功率(kw)=扭矩(Nm) ×转速(rpm)/9549

楼主:
我知道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额定频率和细分有关,如8细分,一步的最高频率就是8000/8s = 10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