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HW作為主設備的時候有問題????

楼主(2010-04-01):
I2c, LCD, CD, TI, os
小弟剛剛使用CY21434,作為主設備,虛心向前輩們請教,怎麼樣正確的進行I2C讀寫? 工程如附件我代碼如下: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clude <I2CHWCommon.h>
//#include <I2CHWmstr.h>
#define SLAVE_ADDRESS 0x77
//#define I2CHW_CompleteXfer 0x00
//#define I2CHW_RD_COMPLETE  0x04
void TXandRX();
void IIC_TX();
void IIC_RX();
BYTE txBuffer[8];
BYTE rxBuffer[8];
void main()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LCD_Start();
  I2CHW_Start();
    I2CHW_EnableMstr();
    M8C_EnableGInt;
    I2CHW_EnableInt();

while(1){
I2CHW_fReadBytes(SLAVE_ADDRESS, rxBuffer, 8, I2CHW_CompleteXfer);
    while(!I2CHW_bReadI2CStatus() & I2CHW_RD_COMPLETE);
    I2CHW_ClrRdStatus();

LCD_Position(0,0);
LCD_PrCString("  ");
LCD_Position(0,0);
LCD_PrHexByte(rxBuffer[0]&0xff);
LCD_Position(0,2);
LCD_PrCString("  ");
LCD_Position(0,2);
LCD_PrHexByte(rxBuffer[1]&0xff);
LCD_Position(0,4);
LCD_PrCString("  ");
LCD_Position(0,4);
LCD_PrHexByte(rxBuffer[2]&0xff);
LCD_Position(0,6);
LCD_PrCString("  ");
LCD_Position(0,6);
LCD_PrHexByte(rxBuffer[3]&0xff);
LCD_Position(0,8);
LCD_PrCString("  ");
LCD_Position(0,8);
LCD_PrHexByte(rxBuffer[4]&0xff);
LCD_Position(0,10);
LCD_PrCString("  ");
LCD_Position(0,10);
LCD_PrHexByte(rxBuffer[5]&0xff);
LCD_Position(0,12);
LCD_PrCString("  ");
LCD_Position(0,12);
LCD_PrHexByte(rxBuffer[6]&0xff);
LCD_Position(0,14);
LCD_PrCString("  ");
LCD_Position(0,14);
LCD_PrHexByte(rxBuffer[7]&0xff);
}

}

网友A:
現在出現什么問題了呢

网友A:
while(!(I2CHW_bReadI2CStatus() & I2CHW_WR_COMPLETE));

网友B:
什么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CY3213的仿真板,IC型号为21001,将p15,p17作为I2C总线时不行,p10,p11就可以,为什么呢?

网友C:
p15,p17和p10,p11连的I2C接口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