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F卡和SD卡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在多合一读卡器上TF卡的引脚和SD卡的引脚问题,
当SD卡引脚与控制芯片连接好后,能够使用。
请问能不能直接把TF卡座引脚焊接在与之相对应的SD卡座引脚上,
如SD卡引脚从左至右引脚分别是:9,DAT2;1,DAT3;2,CMD;3,GND;4,VCC;5,CLK;6,GND;7,DAT0;8,DAT1;10,CD;11,WP
TF卡引脚从左至右:DAT2,DAT3,CMD,VCC,CLK,GND,DAT0,DAT1
可以不要经过什么转换器,只要引脚想对应连起来就可以读出卡来吗?
现在我出现的问题是SD卡能读出来,TF卡不能读出来,
是不是有一个转换电路呢?麻烦哪位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