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为什么不能稳压?

楼主(2010-04-01):
XMM2为6.155mV,XMM1为7.395mV.
请指教,谢谢!

楼主:
1N5918B是5V稳压管。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Q2基极电压不能确定啊,所以没法稳压。

楼主:
谢谢!
那为什么稳压管两端电压那么小呢?
顺便说一句,这是铃木雅臣书上的电路。

网友B:
自己动手做做实验好过搞什么仿真。

楼主:
自己动手做实验需要示波器。
我们这个公司除了上班时间不让进的,帮帮忙啦!

网友A:
呵呵,R1比较小,所以Q2基极的电压应该变化不大。我觉得这个电路如果连接正确的话,应该不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C:
Q2怎么接成了跟随器呢。

楼主:
谢谢!
用PROTEUS仿真倒是差不多。
唉,只能仿真一下,过过干瘾。

网友D:
这种电路不要也吧!

网友E:
去掉R1,C1与Q2的发射极相连

楼主:
从基极输出吗?其他要不要改?

网友F:
R1要短路掉,才可以输出(5.1-0.6)V。这个电路基于Q的Vbe基本恒定和稳压管电压,R1的存在,增加了变数。

网友G:
这个电路就仿真来说没什么问题啊 你再试试

楼主:
你仿真过了吗?用什么仿真的?

网友F:
楼主用的书里哪个图呢

网友H:
你量量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吧!
肯定很小!稳压管根本没有工作!

网友I:
这个简单电路还需要仿真?
LS的解释也是错的。

楼主:
回17楼,图3.41a。

楼主:
对不起大家。
找到问题了,节点3没连好。
非常感谢18楼!

网友J:
用multisim 仿比较方便!
话说,不仿真怎么知道电路是否连接正确,是否能实现预期功能!

网友K:
你是不是搭建实际电路出现这样情况?如果是这样有可能稳压管击穿了,或者接反为二极管了。你可以测稳压管正反两方向电阻。如果都为几十kΩ而且反向比正向还小就是击穿了。否则接反了。

网友L:
在Q2发射极接个负载再仿真试试?

楼主:
回23楼,只是仿真。
回24楼,已经好了。

网友M:
这个电路设计有些问题,接上负载后,Q2发射极电压是Vcc-Vce,即电源电压减去三极管导通压降,大约5.7V,而此时Q2基极在不考虑基极电流的情况下,Vb只有5V,Vb小于Ve,Q2基极根本没有导通,是不可能工作的,即此时Q2关断。在Q2关断的情况下,负载中没有电流,Q2发射极和地等电位,此时满足了Q2开启条件,但Q2开启后又马上关断,因此Q2实际上工作在类开关状态,而这显然不是设计者的本意。

网友N:
我实在不想仿真了,真痛苦啊!最好的还是自己做电路!

网友O:
这个主要是在Q2应用有问题。导通随着电流变化,压降也会变化,除非达到饱和状态。

网友P:
你在输出加个负载试试!

网友Q:
笔、

1、电路从原理上讲是没有错的,参数也是可以的。
2、软件出错或者电路没有连接正确,造成仿真有误,MULTISIM仿真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的。

3、如果用5V的稳压管,要让输出得到5V,建议将R1去掉,再加一个普通二极管与稳压管串联,用于抵消三极管的UBE。如果要得到4.3V,则还是建议你把R1去掉,因为流过R1的电流是变化的,这样会最终影响稳压效果。
4、输出端再接一个电解,可以改善电路的瞬态响应。
5、C1可以起到软启动的作用,也可以改善稳压效果,但不宜过大。
6、电源电压小了点,三极管已经工作状态已经接近于饱和了(如果要输出5V的话,UCE只有1V了),所以稳压效果会大打折扣。

网友R:
按照你的线路可以的  我都试过了仿真

网友S:
把稳压管和负载并联不就行了吗,要这么麻烦干嘛。

网友T:
可以稳幅啊

网友U:
你在D1与R1中间串个电阻试试,等结果~~

网友V:
是的咯,没问题

楼主:
回38楼,结果早就有了呀,你在前面找。

网友W:
我们一直之学习

网友X:
当然不能稳压,你把电源升高即可,6V肯定不行

网友Y:
因为三极管是电流驱动源,所以在三极管的B极和稳压管之间接入电阻,将影响三极管在带负载时的电压,和负载能力..
电子工程师上网主页:www.dianzi5.net

网友Z:
无反馈调节电路

网友Z:
无反馈调节电路:)

网友AA:
没问题这电路

网友AB:
把r1去掉,试试,我觉得应该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