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fi 2.4Ghz CYFISNP中UART的输出调试功能为什么输出不了

楼主(2010-04-01):
如题 ,有没有人熟悉
QQ:31538642

楼主:
想用UART 把调试的过程在超级终端show出来,并做了一个简单的例程

下面的例程里面 只能show 这个指令的内容TX8_PutSHexInt(1234);

    不能显示这个指令的内容 CYFISNP_OutStr("<RestartBind>");

波特率是38400, 有没有好的建议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clude "CYFISNP_protocol.h"

#define CYFISNP_DEBUG

void main()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M8C_EnableGInt;

       TX8_Start(TX8_PARITY_NONE);

       while(1)

       {

            CYFISNP_OutStr("<RestartBind>");

           TX8_PutSHexInt(1234);

           while( !( TX8_bReadTxStatus() & TX8_TX_BUFFER_EMPTY ) );

       }

}

网友A:
你不会的估计没几个会了……

网友B:
明天我给你看看

网友C:
没有做过,帮顶一个

网友D:
2.4G的,这么高频啊

楼主:
to Jxin  帮我看看 为什么不能用内置的 UART 输出信息呢......如果你方便的时候 帮我看下 谢谢兄弟

网友B:
我没看到CYFISNP_START();

楼主:
CYFISNP_START(); 这个函数与uart输出 是没有没有关系的..
是对6936 启动的过程..如果你细看其功能 就知道了

网友B:
Sorry, 那我没看懂你的问题。

那么“不能显示这个指令的内容 CYFISNP_OutStr("<RestartBind>");“
是什么意思?

楼主:
ok 下面code是CYFISNP_OutStr() 这个函数的原型  是不是UART输出字符串??
void CYFISNP_OutChar(unsigned char data) {
    volatile WORD delay;
    if ( !(TX8_CONTROL_REG & TX8_TX_BUFFER_EMPTY))
   {
        for (delay = 0; delay < 50; ++delay);
    }

    TX8_TX_BUFFER_REG = data;
}

楼主:
void CYFISNP_OutStr(const unsigned char *pbStrPtr)
{
    while ( *pbStrPtr != 0 )
    {
        CYFISNP_OutChar( *pbStrPtr );
        pbStrPtr++;
    }
}

网友B:
是的, 那么?CYFISNP_OutStr() 还是需要开启CYFISNP吧?除非你没有直接调用CYFISNP_OutStr()

网友B:
你是说在执行CYFISNP_OutStr("<RestartBind>");的时候,在超级终端看不到 RestartBind 么?

网友E:
研究的都好高深啊

楼主:
to jxin  是的,执行CYFISNP_OutStr("<RestartBind>");的时候,在超级终端看不到 RestartBind 字符串,很奇怪的...

网友B:
可能是因为CYFISNP_OutStr是个private API,所以不能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