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上标:“耐电压 4.3UR(5s)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01):
(无正文)

网友A:
在4.3伏充电电压下持续5秒,电容将被击穿

网友B:
4.3倍标称电压下,5S不击穿。
如果电容器标称电压100V,则430V电压下,5秒钟不击穿。

楼主:
4.3V这个也太小了吧 电容给定的AC额定有275V

楼主:
你好 就我了解murata的安规电容没有给UR这项指标,只给RATED VOLTAGE,如AC250V,但是做交流测试时,它加到4000V做,还能承受,您知道吗?

网友C:
R就是rared
的首字母

网友D:
可能不是安规电容吧,不指明X1~3或Y1~4的都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