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稳压管 稳压后的电压变大

楼主(2010-04-01):
为什么我5V稳压管稳压后的电压平均值都有5.6V呢,这样供单片机工作肯定不行的

网友A:
稳压管不能精确稳压

网友B:
以某型号稳压管LM7805为例,手册给出的稳压范围为4.8V-5.2V,不会像你说的那么大,你看看参考地电平是不是0V

网友C:
会不会是反向电流太大了,超过稳压电流的范围了。

网友D:
6.8伏以下的稳压管,都做不好,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E:
以某型号稳压管LM7805为例,手册给出的稳压范围为4.8V-5.2V,不会像你说的那么大,你看看参考地电平是不是0V
引用 网友B:

7805是稳压管?

网友F:
你用的稳压管是什么?如果是7805,电压顶多到5.2V算正常,超过了就不正常,换掉7805或者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G:
不能用稳压管的

网友H:
为什么要用稳压管呢?用个LM1117吧!肯定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除非坏了)
以前做小家电的时候常用稳压管,现在都不用了!
稳压管是这样的,实际输出值一般都会比稳压标定值大一些!要实在想用稳压管降低成本就用个4.8V的呗!

网友H:
7805好像都不叫稳压管了吧!好像都叫三端稳压器!楼主说的稳压管应该是两个腿的!类似于in4148的那种!

楼主:
用的是5V1W的齐纳管,应为不想用7805,那是不是该换成电压低点的稳压管呢?

网友I:
两种可能:
1、稳压管的偏差太大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跟产品质量有关;
2、将输入限流电阻改大点;

网友J:
2、将输入限流电阻改大点;

网友K:
电流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L:
换一个集成稳压块就ok了。

网友M:
单片机电源最好使用集成稳压,使用稳压管不是很好。如果稳压管因为器件原因导致损坏,那么,没有稳压的电源会经过限流电阻直接到达单片机。这样,单片机会在一瞬间损坏。

网友:
最好用78L05

网友N:
还是78L05好点,比较稳定

网友N:
电流有800毫安,也有大点的

网友O:
虽说的可定不行啊!可以的,我过去见过一个单片机工作在6V左右的,你还相信?哈哈

网友P:
稳压管动态电阻达十几欧到几十欧,若流过电流增加20ma,则两端电压可能增加300mv。

网友Q:
看看输出波形。
可能是滤波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