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返回值的函数存在的BUG

楼主(2010-04-01):
uint8
AutoCheck(uint8 UserCode,uint8 TransmitCode)

{

uint8
temp;

temp = ~code[3];

if(decode_end)

{

decode_end = 0;

if((UserCode == code[0]) && (TransmitCode == code[2]) && (TransmitCode == temp))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else

{

return 0;

}

}

do

{

Test_Bug = AutoCheck(TheUserCode,T3Code);

if(Test_Bug)

{

send_char_com(Test_Bug);

send_char_com('0');

send_char_com(code[0]);

send_char_com(code[1]);

send_char_com(code[2]);

send_char_com(code[3]);

Step = t_3;

TX_GUI(Step);

}

if(Step != t_2)

{

WorkLed_ON();

send_char_com(Step);

}

}

while(Step == 2);//t_2

这是从串口调试助手上面得到的结果。
03 30 B4 B4 30 CF 30 30 48 20 30 30 4D 20 32 31 53 0A 53 74 65 70 20 33 3A 20 0A
第一个数03表示Test_Bug=3,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AutoCheck函数是检测红外编码的,要是检测到的红外码跟规定的编码相同则返回一个1,这个do……while循环是当AutoCheck函数返回1的时候将Step = t_3t_3=3t_2=2),赋值到下一步,进入下一步检测。
麻烦各位告诉我下有什么情况能够使AutoCheck函数返回一个3?这个BUG太令我无语了。Test_Bug是我刚定义的,不存在在其他地方更改其值的情况。

楼主:
uint8        AutoCheck(uint8 UserCode,uint8 TransmitCode)
{
        uint8        temp;
        temp = ~code[3];
        if(decode_end)
        {
                decode_end = 0;
                if((UserCode == code[0]) && (TransmitCode == code[2]) && (TransmitCode == temp))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else
        {
                return 0;
        }
}
                        do
                        {
                                Test_Bug = AutoCheck(TheUserCode,T3Code);
                                if(Test_Bug)
                                {
                                        send_char_com(Test_Bug);
                                        send_char_com('0');
                                        send_char_com(code[0]);
                                        send_char_com(code[1]);
                                        send_char_com(code[2]);
                                        send_char_com(code[3]);
                                        Step = t_3;
                                        TX_GUI(Step);
                                }
                                if(Step != t_2)
                                {
                                        WorkLed_ON();
                                        send_char_com(Step);
                                }
                        }
                        while(Step == 2);//t_2

楼主:
竟然没有对齐,上面再贴以下程序

网友A:
确实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