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者请教关于电源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4-01):
大虾好,我现在要做一个低功耗锂电池产品的电源部分,碰到了几个问题,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简单,请不要笑话我,请教:

1.  电池选用3.7V1800MA做为产品电源,请问如何计算该产品能持续用多长时间,需要知道那些参数?如:该产品平均电流10mA/s可以计算吗?

2.该产品用3.7V锂电池供电,要把充放电路保护电路做在电路板上,请帮助提供一些简便的充放电保护电路芯片型号?

3.在充电时,充电电压为4.2V,由于充电接口的正负也是电池供电的正负端,这时充电电压4。2V也同时供给产品电路上面,就超出电路承受能力,不知道你们的产品中一般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4.  如果该产品所有设备的工作电压范围在2.7V-3.6V,请问在电池上串一个二极管降压后就正好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这时可不可不用稳压电路工作吗? 我是想这样想的,如果电源电压由3.6V降到3.2V了,但还是落在芯片的工作范围之内,所以电路还应该可以工作的,不知道 这种想存在什么问题?

5.如果给3.7V电源加上稳压由于压差小,难得到3-3.3V的工作电压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型号LDO能实现?

6.如果加稳压电路,从低功耗的角度考虑,由于设备采用触摸电源开关来开关机,那么就必须一直给MCU供电,把MCU供电直接接到电池上,其它设备的供电由电子开关控制经稳压后供电,那么MCU的供电没有经过稳压可不可以?
如果把MCU供电接到稳压块后面,那么那块稳压就一直在工作,平时静态漏电电流也是损失呀,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7.上面这些想法是否存在先天的不合理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来应该是怎么做的?

万分感谢!

楼主:
晕,没有人帮我呀

网友A:
1、这个是要看你输出负载的工作电流的,当然,电池本身的释放电流时间也必须考虑;
2、这个你去市场上找找吧;
3、加串个二极管就能解决了;
4、没问题;
5、电流不大的话直接用稳压管;
6、如果你供电部分不足够稳定的话就不可以;

楼主(2011-08-16):
谢谢伟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