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能带负载

楼主(2010-04-01):
我用TOP222Y做了一个小电源,在不带负载时,输出正常12V,可是带上负载时,电源就是会波动,是0与7-8V之间振荡,我用示波器测了TOP的漏极,也是在振荡,变压器的原边是122匝,1.4mH,副边是19匝,辅助是20匝。用的是EE19磁芯。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还需要什么数据,告诉我,我会再测,发上来。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反馈回路的问题

网友B:
你肯定没有计算过变压器,原边60匝左右就没问题了,EE19,计算一下初级匝数不可能122匝太多了

楼主:
lijunjie88发表于 2010-4-1 13:3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楼: 你肯定没有计算过变压器,原边60匝左右就没问题了,EE19,计算一下初级匝数不可能122匝太多了

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匝数太多就不能带负载,现用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朋友给我的,他之前用这个数据成功过

楼主:
反馈检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同向端搞错了?

网友D:
你是用运放做的恒压电源么

网友E:
没电路图很难说!@

楼主:
伟林电源发表于 2010-4-1 20:4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6楼: 是不是同向端搞错了?

如果同向端搞错了,不带负载的时候也不会正常输出12V吧

楼主:
不会直接上传图片,只能打包上传了,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E:
把反馈回路接到D7的阴极看看!
试后行不行回个声!

网友F:
辅助电源低,加匝数或加电容。

网友:
不知道情况,帮着顶一下

网友B:
标准的电路,计算了一下初级55匝,次级9匝,反馈8匝 ,

网友B:
一般开关电源0.7匝1伏

网友B:
宽电压输入计算了一下初级55匝,次级9匝,反馈8匝或55匝,次级8匝,反馈7匝具实际而定都可以

网友B:
反馈绕组应和次级一样的同名端接二级管,与初级反的

网友B:
3.4掉一下

网友B:
据图是同名端错了,

网友G:
不能按照n1/n2=u1/u2来计算主副线圈的匝数,实际上n1要比计算的小的多。

楼主:
原因找出来了,原来真是同名端接错了,如果接错了,在空载情况下是正常输出12V的,但带上负载后输出就振荡了。谢谢各位大侠,也希望各位能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