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空调遥控器RCH-2888NA编码格式

楼主(2010-04-01):
我现在在做海信空调遥控,但是不知道编码格式,用解码仪看了一下码值如图所示,请教各位那位知道如何编码啊??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大家帮帮忙啊,看了两天了,没头绪啊,

网友A:
有专门的编码资料的。每个位都有自己的特定意义。

楼主:
那里有专门的资料啊???

网友B:
海信空调遥控码一般都很长!
前面大部分是一样的
就是后面几个bit不同

网友C:
呵呵。。。刚刚做完一个奥克斯的空调遥控解码,作联网控制,也是被这格式折腾了两三天了,还好今天终于完工,用示波器及自制了一简易解码器,最后一字节不知采用何种校验方式,最后只能采用查表的方式解决。

楼主:
楼上的,能指导一下嘛??说一下联系方式,在这里谢谢你了!!

网友D(2010-05-29):
我也不知道海信的怎么样校验的,不是简单的加和。
我截获的开关机码为
开机
02 00 28  01 c2  40  15  02  c4  00  16  00 00 80 00 00 3c
关机

02 00 28  01 c2  80  15  02  c0  00  16  00 00 80 00 00 9c

网友E:
需要帮助联系:13825686122薛

网友F(2010-07-07):
1楼用的是 红外遥控编码分析仪2010-专业版 www.mcusky.com

网友F:
空调一般比较长,因为一串码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如模式,温度,风速,风向,定时,校验等,用红外遥控编码分析仪很容易看出他们的规律,比如按温度+,可以看到哪里的码在变化,那么这里的码就是温度码。

网友G:
直接把它的编码学习下来,不要解码这么麻烦

网友H(2015-08-18):
楼主你找出来了吗  我现在有个2609na的空调也是校验码 算不出来  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