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PER53待机功耗高!

楼主(2010-04-01):
请各位高手指教:我用VIPER53做了一个20W9V的开关电源,一些基本性能都可以(效率、输出电压、MOS管尖峰、输出二极管尖峰、纹波等)。但待机功耗很高(85V和110V时能小于0.5W,但264V时就达到1.2W),短路时的功耗能达到5W。电路参数如下:
变压器圈比为:初级绕组51TS(线经为0.24 2UEW-N),次级绕组6TS(线经为0.5mm 2UEW-N 三根并绕),反馈绕组10TS(线经为0.18mm 2UEW-N 二根并绕) 。绕法采用Z形绕法,结构为:初级绕组-屏蔽绕组-输出绕组-反馈绕组。感量为0.6mH.磁芯为EFD25.具体电路图如附件。我试过了一些方法,但待机功耗还是很大(改变MOS管尖峰吸收电路、去掉输出二极管尖峰吸收、调环路,增大反馈绕组圈数等)。我是第一次用这个芯片还请各位高手指教,到底哪里有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VCC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这款IC的VCC我是按14V算的。R2阻值为33R,实测VCC供电电压为14.2V左右(满载时)。将R2换成51R,实测VCC电压为13.4V左右(满载时),空载时电压为10.3V左右,但264V的空载功耗还是1W左右。
此IC规格书中VCC范围是0-19V之间,IC开启电压为11.5V,当工作在主反馈时此点为15V.
请问VCC设置多少V比较合适呀?谢谢!

网友A:
VCC可以调整到12v,另外你选择的工作频率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谢谢!
我试了一下,我将反馈绕组减少两圈并调整R2,满载时测VCC为12.2V左右,空载为10.3V左右。空载功耗还是挺高,0.98W.我又把开关频率调为55KHZ(原来实测为72KHZ),空载功耗还是挺高的。
还请再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