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 VGA转E1

楼主(2010-04-01):
VGA信号是1600*1200 把它压缩后转成E1发出去,能实现吗?价格是多少?

网友A:
VGA 信号 数据量太大了吧~,E1 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所以要压缩啊。另外补充下,还需要完成将E1的数据还原成VGA数据,在显示器上显示。这个课题VGA画面的质量不做很高的要求,只要还原后信息损失不是非常厉害就行。另外,如果1600*1200的数据量太大了,可以把分辨率降为800*600.

网友B:
这个用以太网传输可以实现 lzw625@163.com

楼主:
以太网是可以实现的,但我们要求用2.048M速率的E1进行传输

网友C:
你们的e1是ddn吗?若是,这个是能实现的,e1接口你们复责,我们只做压缩解压部分,价格面谈。qq:935054615

网友D:
应该可以实现,不过目前的视频压缩很少有对VGA信号进行编码压缩的,大都市基于YUV的压缩,所以要么找一个VGA转YUV的A/D芯片,要么直接对VGA(模拟RGB)进行A/D采样成数字RGB,然后通过简单函数转换成数字YUV,再进行H.264压缩,800*600的话2.048M足够了,1600*1200可能会有点悬,除非对解码后的图像质量要求不高

网友E:
可以问一下 E1是什么东西么

楼主:
哦,可以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吗,我和你们联系

网友F:
E1是电信接口用的~

网友G:
帮你评估一个厚道的价格: RMB,60,000元。

看起来挺大的一个数字,买房子还不够三平方。

做起来,估计得三两个月。再调试一下,估计 总计得5个月吧

网友C:
han!写错了,是935054615

网友H:
我可以做,电话1358597四久七0

网友I:
你的这个要求,和我做过的一个项目比较相似,只要给你加上E1传输。
我做过的这个项目如下:
PC104plus VGA采集压缩卡。采集VGA:1600X1200@60fps,1280X1024@60fps.........800X600等。。 mpeg4压缩,1600X1200压缩每秒20帧,1280X1024每秒30帧。工业级设计。可以改成PCI接口,CPCI接口,网络接口等。
同时采集一路CVBS视频和两路声音。
上述这一部份我已经做了一年左右,很成熟,板子上还有双重加密,保护你的知识产权。只要给你加上E1传输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联系方法:199663740

楼主:
大概的价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