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元件自动编号

楼主(2010-04-01):
1:请问LOGIC如何自动元件编号
2:软件如何检查原理设计错误
3:更改一个元件封装后如何应用到所有同类元件
在线等,PADS学习新手请教了,谢谢

楼主:
越来越冷清了,这里,哎...

网友A:
元件如果你不是手动的去改编号的话,序号会自动增加哦

网友B(2015-08-04):
一直没找到,不像AD可以最后自己编码,PADS Logic一开始就再编号,最后有些删掉了,编号没有顺序,只是一个位号。

网友B(2015-11-18):
找到了,下载padshelper安装之后就有这个选项,当然你不用时可以直接关闭padshelper,对pads无影响,比较好用,以下是连接,给你了……
http://padshelper.weebly.com/downloads.html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