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高手。。。。。(附图)

楼主(2010-04-01):
如上图是我抄来并自己改过的电路图,
220V交流电通过一个KBU810整流桥分别给两个220V,10A直流电机供电,

这两个电机不会同时运转,靠右的4个继电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正反转,

细节1是保护电路,原电路用了一个0.1UF的X型安规电容,让我深感疑惑,因为照我找

到的资料,安规电容放在这里似乎和常见用法不符,

细节2是门控保护电路,用来紧急停止。

上述电路,还只在理论的阶段,想请问下论坛里的各位先生

1:只用1个整流桥来控制两个电机,是否会不安全?要不要考虑抖动(两电机不同时开启)

2;双向可控硅的保护电路为什么要用安规电容?

3;我的电路有问题吗?

谢谢各位了,小弟什么都不懂,但深知越不懂就越要厚着脸皮问,所以斗胆向各位大侠

讨教,还希望各位可以不吝赐教啊

楼主:
没有人理我吗。。。。。。。。。。。。

楼主:
哪位热心人来帮助我下?

楼主:
还是没有人理我。,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呢

网友A:
220的两相线上面是不是都该加上可控硅啊,还有就是继电器控制输出的是直流电压!!

楼主:
220的两相线上面是不是都该加上可控硅啊,还有就是继电器控制输出的是直流电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对的,继电器控制输出我是用直流24V的,220的线该加可控硅吗?

不大明白。。。

网友B:
RE:   0.1UF的X型安规电容和R是用来作双向可控硅的开关尖峰吸收回路,一般开关器件都要有尖峰吸收的.只不过是用安规电容效果不好,瞬态响应不好,一般用高压瓷片电容好些.1个整流桥通过继电器来控制两个电机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继电器的互锁.

网友C:
阻容吸收,可避免可控硅关断感性负载时的过电压

继电器不能带电机,直流更不能,正规的选型是接触器。

若为保护,可控硅不必采用,接触器、空开就是干这个的,不要说快速,对电机而言几百ms都是快的

楼主:
RE:   0.1UF的X型安规电容和R是用来作双向可控硅的开关尖峰吸收回路,一般开关器件都要有尖峰吸收的.只不过是用安规电容效果不好,瞬态响应不好,一般用高压瓷片电容好些.1个整流桥通过继电器来控制两个电机是可以的, ...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还请问下继电器互锁具体是怎样的?有电路可以参考吗

再次感谢!

楼主:
阻容吸收,可避免可控硅关断感性负载时的过电压

继电器不能带电机,直流更不能,正规的选型是接触器。

若为保护,可控硅不必采用,接触器、空开就是干这个的,不要说快速,对电机而言几百ms都是快的 ...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为什么继电器不能够带直流电机呢?还有,可控硅做保护不好吗

还请麻烦再深入解答一下

网友D:
不大清楚你的电路中用一支双向晶闸管是要干什么。

10楼所说继电器不能带电机,更不能带直流电机,是因为小型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大,而且继电器触点对交流和直流的分断能力不同,对直流的分断能力比对交流小很多。这些参数在继电器的说明书上一般都有。
你的电路,继电器的接法很危险。若(从上到下)第一个继电器和第二个继电器同时吸合,电源将短路。即使某瞬间第一个继电器吸合而第二个继电器释放,因继电器触点动作有延迟,也有可能将电源短路。甚至第一个释放之后很短时间第二个吸合,因触点间存在电弧,可能尚未熄灭,也有可能造成电源短路。

网友E:
首先说一下,整流桥整流后电压不稳。
还有你电机的功率是多大?启动电流有多大?需要考虑。

楼主:
不大清楚你的电路中用一支双向晶闸管是要干什么。

10楼所说继电器不能带电机,更不能带直流电机,是因为小型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大,而且继电器触点对交流和直流的分断能力不同,对直流的分断能力比对交流小很多。这些 ...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回复,双向可控硅是用来紧急停止的,门级一但被关断,双向可控硅断开,电源也就断开了。

另外,关于继电器,我设计了在一个继电器断开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吸合另个继电器,并且在两个CON2分别并上RC回路,你看这样可行吗?

再次感谢

网友D:
建议用两支晶闸管,分别控制两台电机,启动和停止均由晶闸管控制。
继电器仅用于换向,而且换向仅在晶闸管处于“停止”时(无触发信号)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