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被拉低?

楼主(2010-04-01):
下图是阻容降压后得到VCC的,但只有继电器一吸和,VCC就被拉低到5V左右?为什么呢

网友A:
继电器吸合,从Vcc吸收电流,稳压管上电流小了,电位自然就降低了

网友B:
C2用大点的试试。

网友C:
和C2没有关系吧.
问题比较简单.
继电器吸合, 电流至少30mA~50mA的电流. 假设为40mA(要看实际情况).那么R3的电流至少也要40mA.那么220*0.04 = 8.8V(只是近似的估计的电流). 你那个12V在这个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和稳压器过电流小没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稳压二极管根本没有电流流过。
如果你还想用这个电路的话, 不要用220R、1W的电阻。
送你一个三极管电路。

楼主:
和C2没有关系吧.
问题比较简单.
继电器吸合, 电流至少30mA~50mA的电流. 假设为40mA(要看实际情况).那么R3的电流至少也要40mA.那么220*0.04 = 8.8V(只是近似的估计的电流). 你那个12V在这个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和 ...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你的图画得也太……

网友D:
4楼,楼主的电路,电流走向从右向左的,继电器接在12V电路。
建议楼主:
1、不妨先从加大C3入手试一下。
2、不行的话,就要对阻容参数动一下,加大C2是可行的。

网友E:
把R3断开,直接试验一下继电器吸合后的电源电压,再找原因

网友F:
阻容输出电流不够,可调整一下阻容参数。

网友G:
你是从AC220V半波整流供电的,半波只有110V供电,110V/R2=110/100K=1.1MA.虽然并一个C2电容减小阻抗,但还不足给继电器供电。

网友H:
这种电路,VCC可提供的电流很小。不然,R2就得冒烟。原则上不宜采用。
设继电器直流电阻为500Ω,则其电流(5V时)为20mA,很大了。设C2不提供电流,则R2的功率为2×20mA×100kΩ=4000W……显然,在有限的电源电压下它提供不了这个电流。
解决办法是增大C2,可是,这样的电路如果出现空载……

楼主:
这种电路,VCC可提供的电流很小。不然,R2就得冒烟。原则上不宜采用。
设继电器直流电阻为500Ω,则其电流(5V时)为20mA,很大了。设C2不提供电流,则R2的功率为2×20mA×100kΩ=4000W……显然,在有限的电源电压 ...
引用 网友H:
空载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

楼主:
如果增大C2的话,电流过大可能会把稳压管击穿。我5V的稳压管就被击穿了- -!

网友F:
非恒定负载,在小电流与大电流两个不同状态下输出电压是相差很大的,稳压管击穿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C:
呵。。。我把电路看错了。
这个电路改大C3,和C2也很难让12V不降低, 可靠性很难保证。建议LZ重新设计电路吧。
等待真正的高手出现,给个便宜、可靠的,实用的,产品型的改进电路。
到时候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补偿一下

加大C2我试过,能一到一定的作用,但是VCC还是不够高。补充一下我用了3路继电器

网友I:
珍惜生命,远离这种电路……

网友I:
一个小变压器才一两块钱(现在可能涨价了),何苦呢……

网友J:
天哪,这种电路怎么生出来的?楼主是耶稣他妈么?

网友J:
居然拿稳压二极管当电源用,佩服!

网友J:
楼主这种用法,做电源的人都要失业了。干嘛做电源,都用稳压二极管,包医百病,包好,包好!

网友K:
我都是使用小型的开关电源,12V输出200mA左右的电流。使用手机充电器自己改的。性能不错。自己修改一下外形尺寸,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