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线和地线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是做CDMA 手机的。我现在的做法是,没有专门的电源层,电源有点多。但是主电源还是分成 BB ,和RF 了,为了更稳定。至于地,为了节省成本,一般的也没有专门 的地层,高端的有专门的地层。但是手机板子的排布受结构影响比较多,所以很难做到 分开模拟和数字,所以没有分。

网友C:
关注中,高手来详细解答下吧

网友D:
需不需要分,在于看相互干扰是否在容限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