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线和地线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看到有的PCB是隔离电源线,把同一电源分成模拟电和数字电。而有的板子隔离地线,分模拟地和数字地,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如果隔离了电源还需要隔离地线吗?什么时候需要隔离电源?什么时候需要隔离地线?谢谢。。。

网友A:
通过磁珠隔离各种地及隔离各种信号电源,本质一样。因为对高频信号来讲,电源和地是一样的。目的是为了滤波,降低两者之间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