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蚂蚁神和众高人一个34063电路

楼主(2010-04-01):
小弟因为要做一个7-8V(2节锂电)升到12V的电路 输出电流为1A
自己用MC34063按照推荐电路搭的电路(三极管是TIP41C),电流勉强可以达到12v,950MA  输入电压7.5 V 电流2.5A 但是三极管滚热,效率才60%
不知所措
才看到蚂蚁大神的效率达96.07的34063 12V升24V 1.5A电路激动不已
想向大虾学习 把蚂蚁大神的电路山寨下 可以实现我的设计要求不?
请问那些参数要修改?
大神的电路:

我的电路:

楼主:
R1=910 R5=8.2K R2=0.1 R3=150 R4=1k
C1=100U C2=680P C3=220UP
L1=220U*2(并联)
V2是SS24
三极管是TIP41C

网友A:
将频率降低点,调整一下电感感量试试。

网友A:
楼上大神的电路貌似在输出24v1a下效率做不了那么高吧,呵呵。。。

网友B(2013-05-03):
哥们儿,这个电路效率真能这么高么?在哪里找的这个电路,有没证实过啊?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我搭的,在特定的负载下,效率可以达到。
IR(西安)的许逵伟老兄搭的比我还高一点,咱们主要是为了证明效率不全是靠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