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有用pic PORTB 电平中断的吗?

楼主(2010-04-01):
void HIGHInterrupt_CODE(void)
{
  if(INTCONbits.RBIF==1)
  {
     INTCONbits.RBIE = 0;                     //RB电平中断禁止
     HIGHorLow=PORTBbis.RB4             //读portb 的中断输入引脚值
     INTCONbits.RBIF = 0;                    //清电平中断标志
     if(HIGHorLow==1)
     {

        ……;
     }
     if(HIGHorLow==0)
     {
         ……;
     }
     INTCONbits.RBIE = 1;                     //RB电平中断允许
}
}
用的时候感觉他这个中断不稳,有时候感觉没响应,或者连续响应,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面是我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2010-06-28):
是不是要加个延时来防抖动,还有就是最后要读RB口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