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影响 UART数据接收

楼主(2010-04-01):
2个16位timer 1个8位timer中断,uart中断接收数据,若去掉1个16位timer,uart接收不出错,否者工作10分到1小时,uart接收数据开始出错,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贴上工程文件,看看吧。

网友B:
我在做的时候一般都是设置他们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C(2011-05-12):
大家好,下位机DSP2812一次发送6000各字节数据,串口助手只能接受4000多个字节,这是怎回事呢?
波特率都是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