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x-sinx有反函数吗

楼主(2010-04-01):
无意中需要用到x-sinx的反函数,把箱底的高数书翻出来,求导,再倒,再积分...实在整不出来了,有高数方面的高手没,谢谢了

网友A:
存在反函数的条件是原函数必须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你要加上X的取值范围=。=
也就是说只能在sinx半个周期内才有可能

楼主:
只需要取0到PI范围内的反函数就可以了,f(x)=x-sinx从0到PI的图像是单调递增,也就是摆线曲线的x部分的表达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PI/2到PI/2,或者PI/2到3PI/2
才是单调的呢?

楼主:
为了便于观察我画了一段10*(x-sinx)的曲线,x范围是0到pi,前面乘了一个系数10,否则实在太平坦,但也能看出是单调递增的

网友C:
确实是单调的,求导以后1+cosx,怎么着都大于等于0啊。

网友C:
MATLAB经过了漫长时间的计算,终于给出了结果;
g =

[ empty sym ]
:loveliness:

楼主:
matlab能求反函数哇,那我学学,求个相近的反函数也行

网友C:
syms x;f=x-sin(x);g=finverse(f)
matlab求反函数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