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rea I/O配置

楼主(2010-04-01):
现我需要把一些I/O设为三种状态0、1、高阻z。
但实际上在输出z时,出现了不确定的状态,有时Z,有时1、0
请问各位大侠这里面需要在引脚上做特别的设置吗?
谢谢各为了

网友A:
不需要特别设置。

网友B:
加一个叫tri的buffer,这个就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折腾的,还上来问呢。后来自己搞定了。

不过你要仔细看tri所支持的芯片,3000和7000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