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问题

楼主(2010-04-01):
请问香主 STM32 PWM要怎么配置才能实现6步换相? 用一个定时器 还是两个定时器实现

楼主:
怎么 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我顶一下 不要沉了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TIM1或TIM8,你可以看STM32参考手册的13.3.14节。

STM32的固件库中也有例子。

楼主:
参靠手册没有说的很详细 ,STM32的固件库中有例子,是哪个库,不是寄存器操作的那个底层库吧

楼主:
库我看到了 在keil 安装目录有例程

网友A:
打开固件库自带的stm32f10x_stdperiph_lib_um.chm文件,在STM32F10x Standard Peripheral's Examples中有一个TIM_6Steps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