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产品,在工厂怎样烧录?

楼主(2010-04-01):
各位好,
      我们公司目前正在 基于 STM8S103 设计产品.
      我知道,在研发阶段,可以使用 ST-LINK3 的 SWIM 口烧录STM8S103.

      但是,在工厂,客户那边,怎样烧写? 也是使用 SWIM 方式烧写?

      到时如果发现程序不对,可能要更新STM8S 程序的。

      更新程序时,最好不开盖,就方便了。

      串口可以吗?
      有介绍吗?

      谢谢。

网友A:
串口好像还不可以烧写

网友B:
可以,自己写isp代码

网友C:
生产可以用ST Link或RLink,自己做工装夹具。量大也可以考虑脱机用的一拖八的编程器(记得洛浦有卖,但价格很贵)。

STM8S芯片内部是有Bootloader功能的,可以支持UART、SPI、I2C接口,但是是明文方式不加密。如果要定制可以考虑参考ST提供的应用笔记AN2659 - STM8S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using a customized bootloader、AN2737-Basic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example using the STM8 I2C and SPI peripherals自己定制一个IAP。

网友D:
在研发部门做一个专门烧录程序的板子,把所有芯片烧录完在送到工厂去呗,就是麻烦些,呵呵

网友E:
很多客户已经在用EP868作为STM8S量产烧录。
包括某ST正规代理,和几家港资大厂。

网友F:
可以通过串口,但是需要改设置。。。当然可以自己写IAP代码在线修改。。

网友G:
又可以直接烧录的烧录器,便携(跟公交刷卡机的外观类似)式,可使用电池和外部电源,并且可以烧录多种芯片

网友H:
有可以直接烧录的烧录器,跟公交刷卡机的外观类似。

网友I:
串口是可以烧写程序的

网友J:
买了一台EP868,觉得不错,设计思想和实现很新颖,看得出设计者很用心,mcuisp的技术支持也很到位。

网友E:
LS请到我的淘宝店查看最新优惠价格,谢谢。
此处不便发布价格。

网友K:
可以用串口ISP下载 设计的时候就做一个3PIN的接头,或者串口头留给客户就行了

网友E:
STM8S的串口下载与STM32不同,是“一次性消费”,所以用于固件部署时要小心。
即使用串口下载,也要保留SWIM接口。

网友L:
STM8S的串口下载不适合批量下载,因为下载前还必须把引导程序通过SWIM下的FLASH中

网友M:
同意楼上的,一般批量也不会用串口

网友N(2014-06-25):
可以是IAP升级,可以通过232或者485等业务口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