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楼主(2010-04-01):
请问:DS1302写着输出时bcd码,那写入的时候一定要使bcd码吗,还是它内部自己会转换,如果不能自己转换,写入不是bcd,是不是就写不进去呢?谢谢啊

网友A:
DS1302写着输出时bcd码???不明白。1302是数字时钟电路,是要用单片机发送数据控制它,数据就是用二进制码,如你所想,不用二进制码还能用啥?它又不是翻译器。

网友B:
无非就是01代码 不存在写不进去的问题
但是编码格式有特殊要求 这个在数据手册上有描述的

楼主:
总结一下,用ds1302往里面写数据的时候 作一下hextobcd转换 取的时候 再作bcdtohex转换
因为ds1302内部是按bcd码存储,如果直接读 读出来是bcd码!

楼主:
2# 黄金之恋 没错 但是bcd是十进制的二进制表示,读出来是bcd码 这点可以肯定的!

网友C:
楼主说得有道理。适当变换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