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语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第二个项目的pcb还没有到,正在寻找第三个项目,准备使用c语言,找了本教程,正在学习,遇到点问题,望大家指点迷津
<1>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if (n == 0)
  {
   return ;
  }
  while (--n);
}
这是网上找的一个延时函数,由一个if判断语句和一个while循环语句构成,比如说n=5,首先判断n是否等于0,结果不等于0,if后面大括号里的内容不执行,然后判断while小括号里的内容为真,执行while循环体,但是while后面没有循环体,这时函数已经执行完了,应该返回主程序啊,如何实现延时呢
<2>
以前用汇编语言编写LCD12864程序会使用DB在程序存储器中开辟一部分空间来存放字库或者图片,如果使用c语言编程,书上的程序定义了一个const类型的数组存放字库(常量类型),该常量数组肯定会占用一定的ROM空间,但是会不会占用RAM空间呢?

网友A:
1.所谓的延时功能,就是让CPU执行N次空操作,来花费一定的时间。从而起到延时的效果。

2.不太清楚,用的时候从ROM里调用吧,可能会占用一定。

网友B:
<1>  while(-- n) ;
         在 n 没到 0 时是不会停止的, 相当于 while(-- n) {/* 空操作 */ }

<2> 对于单片机程序而言, const 全局变量会被编译到程序区,也就是说它是存储于ROM空间的,不会占用RAM,其他程序不清楚。

网友C:
如果是短延时,直接while(--n);好了,干嘛还要函数?

如果是长延时,最好用定时器。

网友D:
防止形参带0进来,由于先自减而变成了延时65535。

网友E:
防止形参带0进来,由于先自减而变成了延时65535。
引用 网友D:
mark

网友F:
keil c51里面用 code 关键词 定义在分配Rom里面的数表

网友G:
while(){}有一个通俗的理解,反复执行{},直到()里面的值为非或者0,然后结束此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
while(--n)相当于while(--n){;}
可以起到延时效果

网友H:
当--n非零时,执行{;},起到延时的作用。

网友I:
1. 您可以反汇编,看下汇编的代码
2. const会把数组放到ROM 里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明白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开始我是这么理解的
const类型的数组肯定会占用一定的ROM空间,但是作为数组又会占用同样大小的RAM空间,这样太耗资源了,现在我明白了
结贴 给分

网友J:
不懂
会不会形成死循环啊

网友J:
当n=0,难道不是个死循环吗

网友K:
前边的if多此一举吧
直接改成 while(n--);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