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能提供3.3V和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0-04-01):
最近调试一个东西。里面用到nRF24L01,电源为3.3V,还有一个需要5V的电压。想找一个能同时提供3.3和5V的芯片。在网上找到了TI的TPS71334,但是引脚有10个,能提供稳定的3.3和可调的另一个输出。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能稳定提供3.3和5V的芯片?就像TI的另一块芯片能提供3.3V和2.8V,只有6个引脚。
谢谢

网友A:
不天清楚,给你顶一下

网友B:
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3# andy2003hu 用两块芯片也能实现。但是想节省PCB面积

楼主:
5# chen477293 看AS1117的datasheet好像也只有一个输出引脚啊……

网友C:
是一个输出引脚,但是可以改变外部电路改变输出电压,还有可以选择不同型号的片子直接输出,你自己再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