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电路板上黄色梳子状的东东是干什么用的?(图)

楼主(2010-04-01):
求指教!
我手头的一块德国人设计工业用电路板
不明白放在芯片附件的黄色梳子状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难道会是滤波吗?
附:靠近这东东的芯片是高速CMOS 静态 RAM.

楼主:
应该不是排阻,你看线路板上走线都只是经过一次引脚。如果是排阻那么应该有两端啊!也就是有两个电气网络啊

网友A:
就是排阻了,排阻有一个公共端的……

楼主:
那就是说是上拿用的排阻吗?一共9个脚,前面8个脚连接静态RAM的8个数据io脚,后面第9个脚接vdd?
不可能是拍容,数据脚是不可能接电容的吧!!

网友B:
A型排阻

楼主:
妥了,经万用表验证正是排阻,电阻值2.75k。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C:
土土的板子上,那是一堆堆的这玩艺

网友D:
仿EMC干扰经常在地址总线或者数据总线上接排阻的

网友E:
愚人节的梳子?

网友F:
也许是愚人节的梳子~~~~~~

网友G:
梳子:lol:lol

网友H:
拆了 做梳子

网友I:
相当伟大啊!

网友J:
别笑啊!我也为这样一把梳子折腾了好长时间了!老外的是个6齿的6X-1-103,人家给我一个7齿A103,说是掰下一个齿,就能用。我还没敢使呢!正好让各位老大给辩一下!

网友K:
德国鬼子也用日本鬼子的东东啊

楼主:
德国鬼子也用日本鬼子的东东啊
引用 网友K:

ls德国是工程立国啊,好像还真没有见过德国的半导体啊?
G&D你听说过吗?这个板子就是他们做的!

网友L:
老外也是用梳子的

网友:
果然一把好梳子。。。

网友M:
直插式的排电阻,我常用的,不过一般用的是黑色的

网友N:
虽然问题是浅显了点,但是楼主的专研精神可嘉

网友O:
排阻啊 一般都是黑色的 老外搞成黄色就不认识了

网友P:
呵呵,搞笑....经典

网友Q:
也算问题!

网友R:
楼主 真的 好搞笑。梳子:kiss:

网友S:
排阻啦!:lol。还梳子!

网友T:
一个排阻啦

网友U:
梳子。。。。老兄 太搞笑了~

楼主:
虽然有点搞笑啊!来点娱乐精神总是好的啊!
没有一个严谨的态度怎么能做得出东西?了解它是为了超越它!

网友V:
是有点搞

网友W:
大家都被愚了

网友X:
呵呵,看来大学的时候楼主动手的少

网友Y:
这是直插式的排阻,一般都是黑色的,带点的那个脚是公共端

网友Z:
排阻排容都有可能,但一定是有公共端的类型,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少用了,都SMD了。

网友AA:
大家不要争了,就是排阻用的!

网友AB:
不明白!什么意思呀!

网友AC:
色梳子状的东西

以为是新式武器,呵呵

网友AD:
还真的有点像的哈!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不去公共端就行

网友AE:
2楼是对的

网友AF:
上拉电阻啊  一下可以上拉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