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个电源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0-04-01):
我用开关电源产生+-20VDC后,通过LDO产生+-15VDC,有个OPA需要+-13VDC,这不是标准电压,由于严重缺乏电路知识,我仅有的思路就是找个可调整LDO产生它们,但目前还没找到,请问更具模拟电路知识性的方法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严重缺乏电路知识

网友B:
接个分压电路

网友C:
试试电压基准芯片,比如TL431, 不过这个和可调稳压器差不多了。

楼主:
多谢,可调的LDO很难找,尤其是负电源的。
就因为OPA太变态了,整个最高13伏供电,12伏供电,又不能保证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C:
昨天没看清楼主的描述,TL431好像不能用于-13V的稳压,+13V倒是可以。

网友D:
我用开关电源产生+20VDC后,通过LDO产生+-15VDC,有个OPA需要+-13VDC,这不是标准电压,由于严重缺乏电路知识,我仅有的思路就是找个可调整LDO产生它们,但目前还没找到,请问更具模拟电路知识性的方法是怎样的,谢 ...
引用 楼主:

请教+20vdc是怎么通过LDO产生出+/-15vdc?强!

网友D:
不一定用LDO,用普通可调稳压IC。

网友E:
关于器件的极限参数,厂家提供的只是器件能承受的极限,并不适合长期工作在极限条件,可能会产生一些可靠性等其它的问题,最好还是要找电压高一些的。

网友F: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串几个二极管降压就行了

网友E:
实在是想用的的话 看看LT3032  还是个双通道的 用一只,正负都解决了。

网友G:
应该有可调输出电压的稳压器吧!!

网友H: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串几个二极管降压就行了 ,要加电容

网友I:
要使用+20v产生-13v,必须DC-DC,具体是电荷泵还是电感,根据负载来

网友J:
我也想问一个+20V输入,如何LDO出来个+-15V输出,这点很不理解啊,13V应该不是工作电压,工作电压有可能是+-12V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C:
浪费太大  做低功耗有点困难

网友L:
很简单,LM317和一个电荷泵电路即可。

网友M:
4楼的我用过,可以!

楼主:
请教+20vdc是怎么通过LDO产生出+/-15vdc?强!
引用 网友D:

你提醒的对,我落了个负号,已经改过来了,好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找到可以调整到+-13VDC的Linear Regulator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的,+-13VDC是它供电Maximium,不是Absolute Maximium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二极管压降随电流变化,我觉得似乎不合适用在OPA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用开关电源跟着线性稳压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当时给写错了,是开关电源产生了+-20V。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还是不想用开关电源直接给OPA供电。

楼主:
我这几天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不知道是否有缺陷。

网友N:
接一个降压电路。

网友O:
从+-15V用两个12V稳压二极管,就行,运放的电源功率不大.

网友P:
LM317和一个电荷泵电路都不错的

网友E:
我之前提到的LT3032,应该就没问题,最高输入正负20V,输出可以从正负1.22到正负20可调,你只给一个运放供电,功耗也没问题。

网友Q(2010-05-06):
才两伏的降压,用二极管也能完成啊